zm-elp41d-l 搞到最后 没有尽头

楼主(2014-11-08):
今天来了这块板,来时能亮,卡logo,一番测量后,加桥

加完冒汗了。。不亮

不会是io的事吧?用风枪吹了下,奇迹般的亮了,不过还是卡logo,断电后再上电,又不显示了,这次决定冒险,上着电吹io,果然,吹着吹着就亮了

不管了,直接换io,8718的没料板了,找了个8712就换上了

结果还是不行,失败了。没有时间搞了,直接给客户了,搞到最后,没有尽头。。。。敢不敢出来个大神秒杀我。

网友:
卡LOGO???这么肯定的加桥和IO????你不换U试试??

网友:
这问题怎么那么像外设的事儿

网友A:
致铭的主板,卡LOGO的话,可以进BIOS把 LOGO画面去掉后,看挡在什么位置。如果进不了BIOS,就刷BIOS或换南桥。能进BIOS就把声卡网卡关掉看看。你这个板子声卡芯片不出意外应该是ALC662的。这声卡芯片最容易坏。七彩虹也喜欢用这个声卡型号,遇到好多坏的。貌似2线3线的都喜欢用ALC662

网友B:
楼主太有才了,加焊南桥怎么又整到I/O芯片上去了?  再者8718和8712可以代替吗??
佩服楼主的敢干精神。

网友:
你这修板全凭经验啊?动不动干桥,这BGA卖得也不值

网友:
你那诊断卡也上了,看着跟正儿八经似的,代码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开始不应该动桥的,卡logo基本都是外设不良,如串口芯片、网卡、声卡等。

网友C:
修过这问题,干掉声卡就好了

网友:
楼主IO两者不能代换 后缀也很重要

网友:
这种故障,没有细心的检查是无法修复的。

网友D:
兄弟。百分之七十是声卡网卡问题,我修过很多板代码13是卡外设,拆掉声卡估计就好了、

网友:
卡LOGO???这么肯定的加桥和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致铭的主板,卡LOGO的话,可以进BIOS把 LOGO画面去掉后,看挡在什么位置。如果进不了BIOS,就刷BIOS或换南 ...

这个进不了bios,也就是说是bios或者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有才了,加焊南桥怎么又整到I/O芯片上去了?  再者8718和8712可以代替吗??
佩服楼主的敢干精神。

卡logo本来就是南桥或者外设,18和12引脚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这问题,干掉声卡就好了

是挡1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百分之七十是声卡网卡问题,我修过很多板代码13是卡外设,拆掉声卡估计就好了、

网上处有个跳帽开关,我已经关了,声卡没有摘下来试试,时间太紧,已经给客户了,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这问题,干掉声卡就好了

不是,挡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