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OS P75N02LDG 場效應管

楼主(2014-11-08):
求助先進大大們:
主板型號:MSI 7514 VER1.0
場效應管:NIKOS P75N02LDG GN20KK1J02 十多顆量D-S 都只有0.15阻值
這顆正常D-S阻值應該是多少呢?
因為板子上另一顆NIKOS P0903BGD 測量D-S 都有阻值500多.
主板
求助

网友:
在板子上测量的吧!不准确。

网友:
这是CPU的供电吧 这好像是正常的 拿下CPU试试吧

网友:
拆下来,把GS短接后,D-S有阻值都是不正常的,S-D用二极管档测是500左右

网友:
我不赞成在板子上测量,不会准确的,因为板子上还有其他的元器件,最好的办法是把元件取下来,要看好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