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机华硕显卡花屏-维修-求类似花屏维修思路

楼主(2014-11-08):
求助-台式机华硕显卡花屏-维修-求类似花屏维修思路

网友:
闪存有没有个别发烫的现象?

网友:
GPU拆了重植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发个花屏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饼哥讲:显卡就是加焊和修供电,如果其他问题估计很难,因为没专业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