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41 无复位

楼主(2014-11-08):
铭瑄G41 无复位 测得内存供电1.93v正常 桥供电1点多V具体也忘了  总线供电1点多v CPU供电1.1V   内存时钟 0.7 PC-E 时钟0.69 PCI时钟0.7 PCI复位灯常    回想了下 老师教的  要复位 首先 南桥的工作条件要满足  一个电压正常 一个时钟正常 两个信号 一个PWROK在IO芯片有高电平  一个VRMPWRGD在供电芯片8202 第二脚1.1V正常   下面没思路了  。。。。。。    vrmpwrgd 这个信号  正常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比我懂得多,不错了,小伙子

网友:
没头绪就老老实实的按照时序来

网友A:
PCI时钟0.7 这个不对吧??应该是1.63V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时钟0.7 这个不对吧??应该是1.63V左右吧?

对  1.6我记错了 明天再好好测量下

网友B:
为什么我的时钟信号测不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时钟信号测不出来啊?

楼主测测时钟测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测时钟测那

早上测得电源管理芯片8802 2脚 相连 一个681电阻 电阻相连一个3级管  测b级 1.1v  c级 却还有0.7v  导致第二级 三极管c级 只有0v  换了这两个三极管  二级三极管c级电压是出来了但还是没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早上测得电源管理芯片8802 2脚 相连 一个681电阻 电阻相连一个3级管  测b级 1.1v  c级 却还有0.7v  导致 ...

IO发出PWROK 和VRM转换发出的VRMPWRGD各是多少V,PCI和PCIE时钟各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发出PWROK 和VRM转换发出的VRMPWRGD各是多少V,PCI和PCIE时钟各是多少V

IO的PWROK 有2个脚是3.3V   VRMPWRGD是3.4V   PCI-E 1.3V  PCI 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