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4-11-08):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CPU供电有一路上管短路,换了同型号的上管(也试过上、下管一起换),结果还是不亮机,有时还不能开机.但拆了上管就OK了,但拆了以后就只剩下二相供电了,如果这样二相供电的话,稳定吗????CPU是P8600

网友:
把两相供电的MOS改为大功率贴片的那种就可以

网友:
用到大功率的软件时绝对不稳定,不过要是修不出的话,也可以暂时用着

网友:
缺一项当然不稳定了

网友:
拆了以后只有二相供电,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难道是三相供电电路?有6只MOS管吗

网友:
是的,三相供电的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