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V470大短

楼主(2014-11-08):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V470,插电,稳压电源噼里啪啦直响。大短了,果断拆机,测量B+对地0.8左右。拆CPU后。对地阻值增大。问题很明显,出在铁壳MOS管上。小MOS铁管击穿了。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更换小MOS铁管能解决,但是CPU很容易烧坏,还有就是换铁管后,无CPU电压等情况。管段拆除小铁管,拆到第二个的时候,拆到了,更换之。测量后不短路了。上CPU上电,LENOVO出现了,进系统一切正常。搞定
另外以前碰到过,更换MOS管后,开机能显示,进系统黑屏,进安全模式可以,最后发现只要装集成显卡驱动就进系统黑屏或者很卡。这个问题是CPU挂了,INTEL 2代的CPU挂的很多

网友:
顶一下回点分。

网友:
只能说联想机子I系列的机子容易烧CPU

网友A:
联想机子CPU供电部分是弱项

网友:
象这种情况管理芯片也应一起更换,否则可能会得不偿失。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
有铁管的,如果铁管短路,CPU基本都会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机子CPU供电部分是弱项

好像就是用铁皮这些吧,别的感觉做的还可以

网友:
用 铁管的 是很容易就烧CPU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子都要一起换吗

网友:
cpu没坏,,运气不错

网友:
我无语了…

网友:
铁壳子   这样的坏了太多

网友:
修大短就是经验加运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就是用铁皮这些吧,别的感觉做的还可以

像DELL SONY用的铁壳MOS管都不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DELL SONY用的铁壳MOS管都不容易坏

可以DELL考虑到的电流比较好吧,最多也只能说明伟创的问题,不关联想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DELL考虑到的电流比较好吧,最多也只能说明伟创的问题,不关联想的事了

一份钱一份货,联想为什么卖这么便宜,就是在设计方面偷工减料,减少成本。所以不怪伟创,是联想不愿意出钱的原因。

网友:
我的也是大短 换完没有cpu供电 怎么回事

网友:
学习了....联想的大铁壳还真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