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万利达 不开机 显示花屏

楼主(2014-11-08):
                       万利达  不开机 显示花屏
         今天又是星期六了,今天继续发表我的经验分享,在上一篇的观看人数来看还是不错的,在这里对那些观看发表意见的,特别是那些加分的朋友,在这里说一声谢谢!你们的意见和提问  加分就是对我认可和尊重!
         之前发表的有人说是山寨机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我们这里是加工厂,老板接到什么订单,我们只管做,不可能去追求什么品牌来挑剔自己的喜欢兴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万利达  的平板电脑,这个机子我们只做过一次,里面的图片有些不是本人照的,大家不要去纠结这个问题,当时我自己都没有想过要去写文章来给大家分享!
       这个机子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回忆!
        若不是情到深处难自禁,又怎会柔情百转冷无霜!

            这一台机子也是  在IPQC测试中检查出来的,当时这台机子是在充电当中直接黑屏的,当时IPQC以为是电池坏掉了,或者充电接口没有焊好,这种现象经常有,所以她拿去换电池,还是不行。就拿去重新升级系统开机还是不能启动,就面无表情的拿给了我。

          我直接先检查电池是否正常,锂电池(3500mAH/7.4V)测量有6.5V正常,插上维修电源,按开机键没有反应,而且电源指示灯没有亮,维修电源没有电流反应,说明故障在电源输入,电源管理或者开机控制电路。

            和她说 这台机子没有电流回路,可能是哪里开路了,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测量 检查问题,说完回头,人影都没有了,心酸呀!埋头苦干.........
           既然没有电流反馈,那么问题肯定是在电源芯片组了,既然知道问题所在了我们就直接从电源这一个单元电路开始下手,按照平时维修的经验,造成开路的一般是 二极管(正常阻值会有两个  400左右 和 无穷大1000以上,这些对地量阻值的参数 我就不一一写了)  三极管这些半导体,经过对地测量半导体的阻值,发现旁边的一个三极管(ty205)的阻值只有 22  01    0  说明它已经完全坏掉了........

           再根据它的工作原理,三极管被烧掉了,肯定是电流过大,才会烧毁,往上测量它的电路,跑线路测量到供电 电容(10uf),测量出它的阻值是0,说明它已经开路了。

             换上新的材料,用酒精清洗干净,接上电源看看,能不能启动,一插上维修电源有反应,有电流了,直接按开机键,结果能开机但是问题又来了,屏幕经常有那些红线和蓝线上来来回回的,这种现象一看就知道是花屏了。如果有经验的话可以很快的找到问题所在.........
            这种现象先不考虑前面是否因为电流大而把显示区给烧坏掉了...............
           直接说下次你们遇到了,就没有一个思考的习惯了...
          这种情况应该重点检查显示屏接口的排线,连接器,以及相关的显示驱动电路。如果直接观看显示排线 ,排线连接器,没有发现氧化,接触不良等异常情况,说明显示屏组件有异常.......

          把检查重点转移到显示驱动电路上,加电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检查,发现如图所示的显示驱动芯片U16(LVDS83B)第一脚  26脚的IOVCC电压,第九脚的VCC电压,第34脚的PLLVCC电压,第44脚的LVDSVCC电压已经加到位,但是在数据端口的电平与平常机对比异常,判断该芯片存在虚焊或者不良,在其焊盘加适量助焊剂,再用防静电烙铁进行补焊,完成后再清洗干净开机,结果还是不行......
        说明它不是虚焊了,是在前面因为电流过大而造成的不良,直接换一个,完成后开机,显示已经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看看时间既然花了35分钟,这次比较快,呵呵可以去找...........矣!

          哥这是为了什么呀!
          卧薪尝胆 为哪般!为哪般!!!!!!

          真的好 苦涩呀!

网友:
还好你有得配件换啊。

网友:
不错,不错,平板这块,可真是很少人修 啊!

网友:
思路清晰,不过这种东西在现实中遇到,即便能知道是什么坏,用什么换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样修好后还是以全新原机出厂吗?

网友:
有图纸,有配件真幸福。

网友:
我是来看美女的

网友:
我也是来看美女的

网友B:
你们公司做什么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样修好后还是以全新原机出厂吗?

是呀!不然你以为会直接报废吗!!!老板是不会这么做的............我们还有售后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公司做什么芯片组?

没有..........上面不是说了吗!我们只是加工厂

网友:
修东西就怕手里没有东西换

网友:
我是来看第一张图的

网友:
电源芯片组能说明白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公司做什么芯片组?

好像主心是NUIDIA的

网友:
高手,好好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