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关于高压开启信号疑点

楼主(2014-11-08):
显示器亮了就灭,大家都会依次想到,电源 高压 灯管 驱动板。如何能快速判断,少走弯路呢,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关键信号,那就是按开关后驱动板发出的高压开启信号。以前认为按开关后,大多开启信号应该是一个持续的高电平。我想弄清楚的是,若拔了连接线,不接高压板,开启信号会是什么个状况呢
接线

网友:
只要你用表量,信号肯定也是开启状态。

网友:
接VGA线。绿灯亮。接不接高压板。驱动板给高压板的开启信号都是有的。一般为高电平。(少数反控的高压板开启信号为低电平)

网友:
高压板只是提供灯管所需要的电,与信号无关

网友:
3楼说得对,只要接上VGA信号,按开机按键,驱动板给高压板的背光开启信号就有了,不论是否接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