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aoc19显示器不插排线能通电 插上排线不能通电

楼主(2014-11-08):
aoc19显示器不插排线能通电 插上排线不能通电 难道是屏上面这块板短路了
显示器

网友:
不是明显短路了嘛
升压IC肯定烧黑了

网友:
是的,是屏上面这块板短路了!

网友:
0++++++++把滤波电容换了一个就可以了哦 真是想不通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2楼是高手,一眼就断定故障,值得佩服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昨天修了一个和你说的是一样的毛病,结果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