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无集成显卡电压

楼主(2014-11-09):
G470 机器,开机电流跑到0.85左右,无集成显卡电压,去掉95831第24脚电阻,电压全部出来,电流跑到1.2左右,无显,CPU内存都换过,EC104,107脚都有3.3V电压,求助!!!

网友A:
VID的问题  集显电压 是最后出来的

网友:
bios也有可能

网友:
G470=cpu杀手=垃圾中的战斗机=配件足够多逐个换.

网友:
这个机子的集显电压  好像是过了内存后出来的    只是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的问题  集显电压 是最后出来的

换有就是的过了内存的 条件 才出了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转换电压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B:
楼主在没有拆24脚电阻情况下,CPU供电出来了吗,如果没有出来就要查PROCPWRGD信号,你说107与104都有电压了,那就是PCH的问题了,这个集显要出来必须先出CPU供电,系统检测过了内存才有的

网友:
     查查有没有CPURST#,没有的话按时序修,

网友:
可能是没有过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没有拆24脚电阻情况下,CPU供电出来了吗,如果没有出来就要查PROCPWRGD信号,你说107与104都有电压了,那 ...

不拆24脚电阻,CPU电压出来了,缺少集显电压,拆掉24脚电阻后集显电压出来,但是无显示

网友:
机器有跑马么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 跑0.5 不过  没集显电压 谁给支支招啊

网友:
按时序来修,其他供电都有了后,南桥发出复位,这时候还没集显供电就是一体桥的问题,先加焊,后更换,不过在加焊前先刷个PCH BIOS.

网友:
只是集显的话要过了内存才会有 建议刷个BIOS

网友:
拆了4脚能出来说明前面不对咯,

网友:
跑码后才出集显电压,遇过南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明天换个HM65试试

网友:
集显的电压要过了内存才有的,先查一下硬启动完成没有  如果硬启动完成建议刷个BIOS

网友:
楼主好了桥修好没 遇到一台现象和你一样的0.85A

网友:
换 桥 好 没

网友(2014-12-17):
楼主好了桥修好没 遇到一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