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开机灰屏咨询

楼主(2014-11-09):
我手里有一个Ipad2,显示底座坏掉了,吹下来重新焊了一个。 焊上去之后有虚焊点,花屏。

然后我就用镊子挨个焊点压一下看看是哪个花了,

悲剧来了,在这个过程中给有的针脚短接了。。。。。

现在开机系统正常,背光亮,但是屏幕不显示内容了,

求大侠帮忙分下下,需要检查哪个部分能查出问题,跪谢了。。。。

网友:
3.3V的屏供电,和4组LVDS信号线

网友:
lvds信号电压应该是多少?3.3么?

网友A:
LVDS打值,阻值完全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是灰屏啊,查查信号吧

网友:
很有可能烧了CPU,以后通电还是不要拿通电的东西乱戳,很危险的,先打一下对地值,查查屏供电的保险这些是不是有问题,以前我修到个苹果一体机也是灰屏,就是屏的保险阻值变大供电不足导致的。 屏线接口是最不好焊的,一般我都是不加锡,加助焊膏洗干净洛铁头拖过去比较稳妥,前提是一定要对好位。

网友:
我的也是啊,开机暗屏。维修人员说要换灯控,说很难,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B:
显示座上面的屏蔽罩掀开 有个电感你看击穿了没,那个常坏。。。通电状态用镊子捣你真牛
最多换个显示ic吧,我不懂理论求大神辅导那四组电感原来叫lvds信号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打值,阻值完全一样就可以了

LVDS阻值基本一致, 2.6-2.7M  ,还是没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座上面的屏蔽罩掀开 有个电感你看击穿了没,那个常坏。。。通电状态用镊子捣你真牛
最多换个显示ic吧 ...

电感外观正常,如何测试电感是否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