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热水器坏了求帮忙看下这个东西叫什么我好去买

楼主(2014-11-09):
就是送水的时候那个铁色的东西不会松开那个黑色的继电器 导致不会打火 所以一直是冷水 大家都懂得啊这天气洗冷的是做死...

多来几张让大家看的清楚点

各位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很大哦超高分辨率

拜托了 几天洗澡了

网友A:
你知道这个东西的功能了 还不知道名字啊  你不会找修家电的给你查出来了故障 你就不修了吧

网友:
直接拿去五金店问问就知道,你都拆下来了不是吗?

网友B:
把黑色带线的微动开关处理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这个东西的功能了 还不知道名字啊  你不会找修家电的给你查出来了故障 你就不修了吧

功能我是知道这边一有水压那边气就输出  同时松开 黑色的继电器  或者叫微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黑色带线的微动开关处理下就行了

那玩意我用表测量了  是好的按住开关是断开  松开是同路

网友:
是磁阀吧。。。。。。。。。。。。

网友:
放大看,应当是微动开关,,,

网友C:
水压传感器:一般那一砣铜的叫“水气联通装置”。里面的橡皮膜感到两面有压力差后,“顶针”向左移动。触动"微动开关",电路通,开气,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6.qFAW8r&id=12286314393&ns=1&abbucket=8#detail
看 ...

那个开关是好的啊只是放水的时候那个铁色的东西不会松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压传感器:一般那一砣铜的叫“水气联通装置”。里面的橡皮膜感到两面有压力差后,“顶针”向左移动。触动 ...

非常感谢在网上找到了我这附近的五金店都没有这东西

网友:
可能是你家水质不好,有水垢,把水阀的4个螺丝打开,(有的要水气联动一起才能下来修),在里面水阀膜左面阀体内有个很小的密封圈,那里可能有水垢,清理一下,不妨加点润滑油,在顶杆上活动几下,如果有微动开关处有漏水现象,可能是里面O型圈变形了,有条件的话要更换,水阀顶针卡死,也叫水气联动不复位

网友:
水气联动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