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供电问题

楼主(2014-11-09):
      V星880GM-E41主板,USB全部无供电,无短路,U9 S12换过还是一样,后置的USB从显卡周围飞线一个5V后,后置的已正常,前置的本来想从电源端直接飞线过去,但考虑到这样失去保护,请问前置的USB供电是哪个IC提供的,除了S12跟一个六脚IC,再也找不到连到哪里,请求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USB的口子旁边有个类似8脚的东西 是USB供电 的  你看看那个

网友:
后面的修好以后,加强根延长线就可以了

网友A:
那个小IC是S12,代换那个还是一样没供电

网友:
USB是归南桥管的

网友:
晕,楼主此方差语,我问的是USB供电,答非所问

网友:
旁边的电压转芯片看一下

网友:
能找到图纸吧,如果没有只能跑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IC是S12,代换那个还是一样没供电

看看这个芯片的EN脚,一般四脚是en,看有没有3.3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