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11-09):
       机器拿来时,能开机但是不显示,电流到0.7左右不变化,最初以为显卡问题,拆开后裸板测试电流一样0.7左右,多测几次电流又能上到1.7左右明显是显示了,仔细看屏幕有图像,无背光。反反复复测试都是如此,很奇怪电流这时变现又正常,以为屏线接口电路问题,检测后无任何问题,判断为屏线问题,订了屏线,装好,故障依旧。多测几次,居然有背光了,换回原屏线也有背光,测试几次,偶尔会有不显示的情况,或者电流停在0.7左右的状况,很头疼,不稳定,能正常开机显示的时候 还伴有嘟嘟嘟的报警声,三声连续,但是到了系统桌面,报警就没了,只要能显示这问题顾客应该能接受,但是到了桌面,键盘失灵紊乱,不能用啊,换了新键盘故障一样,外接键盘也一样,鼠标可以正常使用,触摸板不能用。再拆机,拔除一切外设,无果,只能来求助论坛大师了,      现在主要问题是,键盘不能用,

网友:
刷BIOS,干EC。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不行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