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4-11-09):
刚充时有5V,大约十几秒后就下降,跳变,直致变为0V
请问一下,大约是坏在哪里

网友A:
元件不多,先换图中打△的电容,不行的话电容全换。

网友:
就这几个都修不了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吧!我修过一个就是靠USB口的电容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元件不多,先换图中打△的电容,不行的话电容全换。

这种情况一般是充电器变压器次级输出滤波电容对地短路失效引起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元件不多,先换图中打△的电容,不行的话电容全换。

这个是什么作用的电容,拆下测量,没有问题,重新装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充电器变压器次级输出滤波电容对地短路失效引起的多。

之前重新焊过这二个电容,结果一样的问题,现在焊了楼上的那位说得那个电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作用的电容,拆下测量,没有问题,重新装上,好了

建议换新!正反馈!你懂得。

网友:
放了几个小时在电源插座上面,现在居然是0V,看来问题比较原重。

网友:
背面的图片怎么没有?是不是应该有颗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重新加焊了二个大电容,现在完全正常了

网友:
应该把电容都换掉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充电器变压器次级输出滤波电容对地短路失效引起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