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驱动板发出开启信号条件

楼主(2014-11-09):
     脑子里以前的印象是按开关后,驱动板将持续发出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来开启高压,现在看来是这种想法不对的。
前天修了台显示器,拿过来是指示灯不亮,拆开看滤波电容严重鼓包,换了还是没5、12伏,检查是因为12伏短路,后确定是高压部分两个场管其中一个短路,换了它,开机还是一闪而过。动手改高压,装上高压条。想想是一闪而过的问题,突然想起会不会是驱动板发过来的信号不正常呢,断开高压板连线,按开关后测开启信号也是一闪而过,反复测试是这样的。以为是驱动板有问题呢。可后来装起来到显示正常。有点想不通。

网友:
可能你没有测量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