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开机过一会掉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1-09):
开机玩十多分钟就掉电不知道怎么回事  温度也不高  灰也清了   就是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一体机好了   在CPU旁边的加了一个电容

网友:
是CPU供电不稳,或电容容量变值。

网友:
二楼的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
你那掉电了  可以直接开机还是过以后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