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MCP61SM-AM, 都是1394惹得祸

楼主(2014-11-09):
闲来无事,在公司角落发现三块一模一样的主板,问同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下来的了,反正没人要了。板子虽然老点,偶尔也有人要,研究看看。
拿过主板仔细打量了一下MCP61SM-AM,富士康给宏基代工的。
发现主板pci插槽旁边有不同程度的烧伤。有一块,VGA接口坏掉了。

开始。以为是5v双路烧了呢,心想先找个差不多的图纸改下电路,兴许都能修上来。说干就干,反正没事。
   在电脑上找了一下居然有图纸,打开图纸搜索D18, 原来是1394接口,仔细分析了一下就明白了,

据我分析,事情应该是这样,不知道是哪位高手,把前置usb,插到这里了,从图纸中可以看出。12v经转换变为CPWR1.到插针接口的7脚跟8脚。这两个脚正好对应是USB接口的地线。
装机没问题,当有人用USB,就好引起短路。
进入正题,用小刀把表面

烧掉的部分都刮掉,打值没有短路,

主板其它地方也简单打值,没有问题,上假负载,诊断卡。居然有复位。直接上真CPU。亮机了,但是卡在LOGO。试了一下其它两个都一样。感觉应该是BIOS的问题。论坛下载好几份,刷了都出现关不死机的问题。(关机以后,电源风扇机箱转。主板不能重新启动,需断电才可以)。最终发现,从实地复制回来的资料里面有一份,刷上居然好了,装系统测试全都正常。
再把另外两块都刷了把,刷了好几遍死活不开机。于是,把刚才好的装上居然都正常,找来坏主板拆两个容量相同的换上,顺利跑码。.把VGA口换好,1394芯片业拆掉,1394接口上都打上热熔胶,防止再差错。三块板子就都好了。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提醒各位以后插线要细心。
技嘉有型号的1394接口也是这样的,记得我同事就被这批板子烧掉一个U盘。

下面是图纸,跟我用的bios

网友A:
技嘉板子的1394接口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板子的1394接口坏的多!!

一般是用不到,这个接口 ,有人会把他当成USB,插线。就麻烦了

网友B:
1394芯片坏时板子一般挡LOGO。

网友C:
把1394接口当USB接口用短路了,装机时候还是要小心。烧的厉害的。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这个板子修到过,但没烧这里,但摘掉这个芯片就OK的遇到过

网友:
刷BIOS解决问题了,恭喜L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1394接口当USB接口用短路了,装机时候还是要小心。烧的厉害的。

1394 A2接口本身7 和8脚的供电电压是12V左右,插上USB接口超过本身的工作电压5V就会引起烧相连工作设备。

网友D:
这个也是垃圾中的宝贝吧,有利用价值

网友:
第三张图有点卡张啊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这个1394插针呢,看来我运气还行,没插错过

网友:
楼主真有空,要是我的见到那样基本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是垃圾中的宝贝吧,有利用价值

越老越值钱

网友:
我修好后我都打上硅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94芯片坏时板子一般挡LOGO。

开始  没想到,后来觉得没用就都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