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短路,不开机

楼主(2014-11-09):
接到一个联想b460的本。大短路。
拆机检测,发现主电源的供电芯片u50烧了,换上之后还是短路。查出来cpu的供电管u37烧了。换上之后,还是不开机。待机电流0.133左右。待机芯片51123有点烫手。但是我量着待机电压3v5v正常。再往后怎么查呢?

网友:
断开5V看待机芯片还热吗。要是不热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开始3v5v正常,现在不正常了,3v只有0.5v,5v不到0.5v

网友:
待机电流明显偏大! EC发出RSMRST#给南桥了吗?怀疑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