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掉电

楼主(2014-11-09):
联想C225R一体机,触发掉电,测量5V_S3电压1.2V,附上图纸,大家帮我看看。

已修复,是PQ21拉低了SUSON_ON15V电压,只有2.7V拆了PQ21后电压正常,没有元件放上,但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不知道没装PQ21会有后遗症。

联想c325 R2 广达QUD.pdf

网友A:
触发掉电应该是哪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B:
嗯 一般都是短路或者缺电压

网友C:
pq60的 4脚电压太低了   MOS管不能完全导通    查SUSON_ON15V这个电压为什么这么低

网友:
在查下  PR141的阻值   看看另一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D:
估计是有电压没过去

网友E:
SUSON_ON15V 这个应该是15V生压的    测一下他的电压对不对  至少12V以上     PR141 0欧电阻是否阻值变大   如果以上正常换PQ60吧     还有SUSON_ON15V后面控制的还有一个电压  也有可能是后面把这个电压拉低了    回答的比较乱  慢慢查吧  祝你好运   修好说一声

网友F:
PQ60的 4脚电压太低了,   MOS完全导通电压起码了得10V以上。

网友:
估计哪里有短路??

网友:
目测有短路吧

网友:
有短路,或芯片不良

网友G:
查一下SUSON-ON15V信号电压过低或PR141阻值变大,PC128漏电。

网友:
先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查查HDPG信号

网友H:
PQ60没有完全导通,应该是缺供电造成掉电,查4脚控制电压是那里出了问题造成电压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掉电应该是哪有短路的地方吧

修好了,是PQ21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一般都是短路或者缺电压

修好了,是PQ21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60的 4脚电压太低了   MOS管不能完全导通    查SUSON_ON15V这个电压为什么这么低

修好了,是PQ21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有电压没过去

修好了,是PQ21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SUSON_ON15V 这个应该是15V生压的    测一下他的电压对不对  至少12V以上     PR141 0欧电阻是否阻值变大   ...

修好了,是PQ21的问题。为什么不安装PQ21,也可以正常使用,会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PQ60的 4脚电压太低了,   MOS完全导通电压起码了得10V以上。

修好了,是PQ21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一下SUSON-ON15V信号电压过低或PR141阻值变大,PC128漏电。

修好了,是PQ21的问题。板上没有安装PC128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PQ60没有完全导通,应该是缺供电造成掉电,查4脚控制电压是那里出了问题造成电压低了。

修好了,是PQ21的问题。

网友:
短路  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修好了,是PQ21的问题。

PQ21怎么了  不导通?

网友J:
PQ21可以不装的,正常就应该截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1怎么了  不导通?

有导通,不过拉低了SUSON_ON15V电压,只有2.7V

网友:
引用 网友J:
PQ21可以不装的,正常就应该截止的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已修复,是PQ21拉低了SUSON_ON15V电压,只有2.7V拆了PQ21后电压正常,没有元件放上,但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不知道没装PQ21会有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