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 妖怪问题 开机两次亮机

楼主(2014-11-09):
机器原来上电到1.2几掉电到0.3几然后再掉到待机0.002左右 可以再次触发 担是不亮机
刷了BIOS后 第一次触发开机到1.2几不掉电 需要强行关机再次按开机键触发才能亮机 进系统一切正常
就是每次都要开机两次才能亮机 请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开关问题!!!!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别沉了 期待高手指导

网友:
估计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也觉得是BIOS

网友A:
肯定是通病,我的遇到了,原来是开机掉电,反复重启,电流0.3-0.8-0.3- 00 -0.3-0.8这样。后来刷了BIOS开机不掉电,电流1.2不显。按开关可以马上关机.再开,显示了.再关再开,都正常.在系统里关机就不行了.我在系统里升级官方BIOS也还是一样.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通病,我的遇到了,原来是开机掉电,反复重启,电流0.3-0.8-0.3- 00 -0.3-0.8这样。后来刷了BIOS开机 ...

暂时无解 我让客户就这样先用着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就是BIOS问题,建议你先刷BIOS试试

网友:
继续搞BIOS

网友:
刷个BISO不行的话,那就查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发现把南桥用力压着症状就会减轻,建议楼主多关注关注南桥
我把南桥垫了两个铜片,在装后壳的时候又垫了个CMOS电池,暂时没出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BIOS的事

网友:
只有多式了

网友:
耍个bios排除一下色

网友:
小电池没电了,要么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居多,我搞过

网友:
来了,挺不错的呀

网友B(2014-12-16):
这机器 就是64BIOS 的 问题,这BIOS 同型号 同样的板子。都不能通用。刷了后 就会要开两次。还有楼主这问题。应该刷32 的就能好。你把原来64 的程序刷回去就行 。

网友:
这种情况见过,给客户说说,应该能接受

网友:
很是让人头疼的问题  我现在手上也遇到一个联想的E431 问题的先后故障和楼主的一模一样@现在就是不知怎么解决@有哪位大师查出问题的所在了  麻烦公布分享一下维修经验!谢谢!!!客户还着急啊!

网友:
很是让人头疼的问题  我现在手上也遇到一个联想的E431 问题的先后故障和楼主的一模一样@现在就是不知怎么解决@有哪位大师查出问题的所在了  麻烦公布分享一下维修经验!谢谢!!客户还着急啊!

网友C:
这个e431必须是这个机器原来的bios因为它里面有安全认证   刷回它原来的bios然后去官网升级一下

网友:
既然是刷BIOS好的,那么还是有可能BIOS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程序不对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吧。。

网友:
这个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情况和楼主一样 刷了论坛的bios一样 由于是二修的原来的bios怎么可能找到呢

网友:
先试着刷下BIOS,,,把原BIOS做下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 就是64BIOS 的 问题,这BIOS 同型号 同样的板子。都不能通用。刷了后 就会要开两次。还有楼主这问题 ...

是这样的,这机子有安全认证

网友:
应该是你的BIOS刷错了。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程序问题

网友:
是通病换BIOS芯片试试,不行换待机芯片,还有检查3v  5v  电源芯片是不是发烫

网友:
还是多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e431必须是这个机器原来的bios因为它里面有安全认证   刷回它原来的bios然后去官网升级一下

真的是这样嘛?换个BIOS再刷程序进去可以嘛?安全验证在南桥里啊?

网友(2015-01-24):
看来这款机子曾经让好多人蛋疼过

网友:
刚收到一台,也是开机1.0就掉电,去找个BIOS来刷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两个bios一块刷

网友:
我修好过  把8M的bios芯片换掉 再把原芯片里面的资料烧录到新换的bios里面 就好了

网友:
求这个机器的 BIOS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通病,我的遇到了,原来是开机掉电,反复重启,电流0.3-0.8-0.3- 00 -0.3-0.8这样。后来刷了BIOS开机 ...

刷的是U几?

网友:
你刷的是U几

网友:
忘了,不过这也跟U型号没关系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一键恢复那个按钮的问题,联想貌似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