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屏分成三等分了,大伙帮忙看看。

楼主(2014-11-09):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同时外接屏正常,左边的是外接的。

网友A:
论坛上有人出现了4个屏,不知他弄好了没有,个人看法显卡,屏线两者有问题

网友:
先换屏试试

网友:
不行就屏线  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人出现了4个屏,不知他弄好了没有,个人看法显卡,屏线两者有问题

应该不会是显卡,这款是集成显卡,

屏线有可能,等有时间试试。

网友:
换屏解决问题。

网友:
看一下屏的EDID数据信号!

网友B:
NND,怎么自己好了,就在发帖子的这一下子,电脑自动关了屏幕,动了下鼠标,竟正常了,重启电脑也是正常的了,准备关机冷冷机再看。

网友:
排除法,先屏,再屏线,显卡,估计还会出现。应该不会自己好了。

网友C:
之前我们试过这样的问题,换显卡都不行、换屏线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ND,怎么自己好了,就在发帖子的这一下子,电脑自动关了屏幕,动了下鼠标,竟正常了,重启电脑也是正常的 ...

有自动修复功能,这机不错哦

网友:
屏显卡 数据线

网友:
先易后难的换吧

网友:
以前在一款华硕上遇到过.具体型号忘记了.偶尔正常
后来慢慢的.出现的概率越来越高了.
最后是换屏解决的

网友:
LZ机器现在正常吗

网友:
出奇迹了,还没见过这现象

网友D:
主板上有设置屏的开关没有?有的话把开关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E:
遇见东芝多个 换屏搞定!

网友:
多数是屏的问题。

网友:
呵呵,不要太监 啊

网友:
分屏显卡的现象啊 但集显那无解了  自己还能好 等着吧 看稳定不

网友F:
屏的问题,我换N个了,论坛我以前就问过了,看我主页了

网友G:
换屏解决问题。现在还是好的吗?

网友:
这是客户自动送钱吧。好好用洗板水刷刷显卡,或者屏,还有显卡输出的编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们试过这样的问题,换显卡都不行、换屏线OK了

准备明天检查屏线看看,估计可能性最大。

网友:
明天试试,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有设置屏的开关没有?有的话把开关重新设置一下

根本就是什么也没动,自己好了,冷机热机重启了几次,都没问题,就等明天冷机开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见东芝多个 换屏搞定!

外出晚上回来,又开了一个小时视频,一点情况都没出,应该不是屏的问题,估计屏线的问题多些,明天再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的问题,我换N个了,论坛我以前就问过了,看我主页了

问题是这台笔记本怪了,节能黑屏后,我动了下鼠标亮屏,才发现已经正常了,从下午发帖到晚上8点,冷热机启动多次都没问题,从7点到8点放视频也没问题。应该屏没问题,等明天还是把屏线清清。估计是屏线接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屏解决问题。现在还是好的吗?

今天下午忙,没时间换屏试,只是抽空多试了几次开关机,晚上试了一下视频都没问题,明天清一下屏线吧。

网友:
换屏 换屏线排除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就是什么也没动,自己好了,冷机热机重启了几次,都没问题,就等明天冷机开机看看。

晕,这是个奇葩啊!!!我之前有修到索尼的屏幕也是几分屏,把屏开关拨一下就好了~重新拨回来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ND,怎么自己好了,就在发帖子的这一下子,电脑自动关了屏幕,动了下鼠标,竟正常了,重启电脑也是正常的 ...

前几天有台宏机修好后严重拖尾。放两天也好了,现在都不知道原因

网友H:
多数是屏的问题 代换下看看先

网友:
向所有热心的朋友汇报,是屏的问题,屏线没问题,换屏解决。
这坏屏是在烧到一定的温度下会自动好的,冷很时间后故障又出现,
谢谢大家。

网友I:
显卡问题把,集显也会坏的。热了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呢?

网友:
传说中的记忆合金、?话说自己莫名其好的机器又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卡问题把,集显也会坏的。热了就好了

肯定不是显卡问题,换屏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数是屏的问题 代换下看看先

对的,就是代换解决。

网友J:
换屏试下,我见过一台这样换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屏试下,我见过一台这样换屏好

前面说了,换屏好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 ,屏故障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我碰到过三星的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K:
分屏也会是屏线的问题;?  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是显卡挂啦 !报320块,客户说不修。聊了一会200块收了回来,硬盘他要带走,心想带走就带走吧! 还是赚了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分屏也会是屏线的问题;?  一般都是显卡

屏的问题,换屏试机没问题。

网友:
找到问题后,请分享这样的经验!!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屏的问题,换屏试机没问题。

换客户屏上去再试一下-,- 没遇到过这种屏坏的

网友:
记录了,这个直接换屏。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换客户屏上去再试一下-,- 没遇到过这种屏坏的

确实是屏坏了,新屏上去试了两天,天天正常,客户没来,我就每天开着试机。现在没时间用坏屏在其它电脑上试,等有结果再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屏坏了,新屏上去试了两天,天天正常,客户没来,我就每天开着试机。现在没时间用坏屏在其它电脑 ...

有点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