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跑瞎了,求助GA-770T

楼主(2014-11-09):
GA-770T D3L自动上电,查无3.3待机,找到个P沟道管KQ1 S级直连5VSB,找不到它的控制IC,知道的说下

补充内容 (2014-11-23 10:03):
这块板子是自动上电不跑码故障,5VSB修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IO已经换了,依然是自动上电,继续研究中....

网友:
记得这个板好像有图纸的,搜一下论坛

网友:
技嘉的待机和双路供电电路你脑子里面没有记清楚吗,一个P够到  一个N沟道, 一个393运放控制的。。一个PWROK   一个SLP信号  2个信号控制的   开机前 开机后。。。。电压怎么出双路的,由393控制的。

网友:
站内搜索一下图纸

网友:
最好找个图纸看一下

网友:
这板子IO直连绿线,看来是桥故障了

网友:
自动上电先看看IO的103  106两个脚上的电位是不是被拉低了。103脚=3.3V   106脚=5V
还有就是107脚,上电前是高点位5V,如果它本身被拉低了,就会插上大P就会自动上电

网友:
查下组值    pson

网友:
感谢伟大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