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 无内存RST

楼主(2014-11-09):
华硕F83VF 刚开始花屏  做显卡 跑0.95左右 不亮 换显卡一样 查内存30脚 RST 0v 对地457 直接从北桥出来 求内存的RST应该有什么条件才出来

网友:
这个真的不知道?那建议你去实地学一下。

网友A:
看内存的 RST有没有上拉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内存的 RST有没有上拉电阻啊。

直接从北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内存的 RST有没有上拉电阻啊。

直接从北桥出来 s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