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641P打开任何软件都掉电

楼主(2014-11-09):
本来机器有点进水,修好后打开任何软件都掉电,哪位大神修过,郁闷。。。。。

网友:
这种现象不好修,发维修部吧。

网友A:
你先摘掉硬盘进PE试试。看是不是硬盘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摘掉硬盘进PE试试。看是不是硬盘引起的。

我也觉得是硬盘或系统问题

网友:
先拔了外设,进PE看看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硬盘或系统问题

臭皮匠所见略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臭皮匠所见略同啊!

呵呵,能开机的话不就系统,硬盘,内存,CPU么,不过臭皮匠的话我们是不是还要再找个入伙。。。3人好顶诸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能开机的话不就系统,硬盘,内存,CPU么,不过臭皮匠的话我们是不是还要再找个入伙。。。3人好顶诸 ...

论谈里都是诸葛亮谁还临阵杀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谈里都是诸葛亮谁还临阵杀敌呀!

我们三个臭皮匠端了他们的诸葛窝

网友:
拿光主板进安全模式或PE测试

网友:
进水机首先要测硬盘好坏,否则修好再发现硬盘坏,客户不一定要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