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1A掉电

楼主(2014-11-09):
来的时候就是掉电 我就测电压 都正常 可是还是掉电 现在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拔掉内存还掉电吗?

网友:
PG信号是否都正常了呢

网友:
测量下有短路的没有,排除下CPU,内存。

网友:
换CPU 刷BIOS

网友:
集显电压出没  后极是否有短路

网友:
有短路,用诊断看以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