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信号讲解

楼主(2014-11-09):
LCD显示的工作时序及故障小结

此处讨论的是LED背光的笔记本液晶显示屏(LCD)。
以下信号名称及图纸以联想昭阳K27为例。

LCD显示部分的时序是:

1.  首先,+19V电压和一个+3V电压通过接口进入LCD屏。   +19V为其后将产生的LED背光(好像是+24V,又说是+36V,欢迎大家帮我改正)做准备,单独的+3V则给LCD屏上的EEPROM(第8脚)芯片供电;

2.  显卡通过“INT_EDIDCLK”和“INT_EDIDDAT”这一对SMB总线读取LCD屏上EEPROM芯片(有的称码片,常见为8PIN的小芯片)中的信息,包括屏的生产制造商,型号,分辨率等等信息。 这对信号线上都要有+3V的电平,读取信息时会有跳变的波形。

3.  显卡读取到LCD信息后,与显卡BIOS中的信息核对和设置。POST正常后打开背光,即将DISPON信号拉高(+3V),同时LVDS_BRIGHT_PWM输出+3V的方波(频率较低,为背光亮度调节信号)。

4.  同时,发出+3V的INT_LVDS_VDDEN,开启+3V的LCDVCC电压。用来给LCD的解码芯片及电源管理芯片(LCD屏上一般会有两个及以上)提供工作电压。

5.  LVDS总线上的4对信号线开始向LCD屏输出显示信号,LCD屏终于显示内容。

显示故障与信号的对应关系:

1.  CRT显示,LCD无显
  INT_EDIDCLK 和 INT_EDIDDATA 信号中一个或两个都没有+3V。
2.  屏幕偏移(分辨率异常)
INT_EDIDCLK 和 INT_EDIDDATA 信号无+3V或不足。
3.  白屏
+LCDVCC 电压没有或不足 ;
4.  暗屏
DISPON 无+3V,或者LVDS_BRIGHT_PWM 无+3V方波 ;
5.  偏色(绿屏,红屏,黄屏等)
三对LVDS差分信号中某对信号无波形;

网友:
看到此文,使今后遇到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的故障时提供个思路了!

网友:
谢谢总结,又学习了一课.

网友:
一下led一下LCD,说的到底是lcd还是LED

网友:
原来屏也有上电时序呀!

网友:
解释的很好!

网友:
每次看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网友(2015-08-09):
终于看到屏的上电时序,学习了

网友:
不大懂这样 有些乱呀 LED是一边19V  2个3.3V点亮屏的 另外一边单独的3.3V屏工作的

网友:
自己 正是欠缺这方面的知识  ,老是 看到 大神 门  自己剪一块升压板 就飞线到 屏逻辑板 了 ,好生羡慕啊

网友:
这把屏供电电路分析的很透彻了,不错的文章

网友:
讲的是led吧

网友:
如果能把屏电路几个电压讲一讲就好咯

网友:
总结得好,收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
yty谢谢 了。我找这东西很久了,一直很困惑

网友:
很想给你加分可惜就是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