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3 无CPU供电

楼主(2014-11-09):
MBX-223  进水开机卡 0.4 量了各路电压都有 就CPU没电  IC  MAX17030G 16脚 TON 19v  13脚 SHDN# 3.3v 26脚 VDD 5v .  7脚 VCC 5v   2脚 CSP3 5v   BST1 5V   IC也换了 上下管都换了 还是电出不来 求大神帮帮

网友:
晕!  没人么

网友A:
32-——38的VID电压正常吗?

网友:
32.脚35.脚38.脚也电压           33.脚34.脚36.脚37.脚有1.01V

网友:
32.脚35.脚38.脚没有电压           33.脚34.脚36.脚37.脚有1.0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38的VID电压正常吗?

32.脚35.脚38.脚没有电压           33.脚34.脚36.脚37.脚有1.01V

网友:
反馈有没腐蚀掉件

网友:
查芯片条件,供电、开启、VID高低组合,满足了不出供电就可以考虑换个芯片

网友:
反馈电路都差了 没开路 也没掉件   IC跟上下管都是换好了  就是不出供电  气死人了

网友:
大家来了 真实好么 不要灌水

网友:
认真看看有无腐蚀的,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换了3个了 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