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华硕显示器闪屏怎么修啊?

楼主(2014-11-09):
今天又收到一台客户机,华硕显示器开机闪LOGO,还带点花屏,反复闪烁,灯也跟着闪,检查无电容坏,屏线已换,各电压正常,怎么修嘞?

网友A:
用通用驱动板试过没有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通用驱动板试过没有

试过咯,还是一个情况,开机闪logo,一直重复!

网友:
不会又是屏问题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