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问题导致的暗屏

楼主(2014-11-09):
此机原来为北桥短路,淘宝订了个北桥换了之后外接显示内屏暗屏,发现是北桥过来的INT_LVDS_BLON电压不够,正常为3.3V,不想换北桥就直接断开了R255北桥的INT_LVDS_BLON信号,加上R264上拉电阻之后发现功能一切正常,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这个有点难的,哈哈哈

网友:
没什么问题、、

网友:
自己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成

网友:
INT_LVDS_BLON应该是屏背光开启信号,但是断开了还是能正常亮屏关屏

网友:
测试两天看看咋样

网友:
理论上可以 实际多测测了

网友:
是不是电阻阻值变了,拉低电压,正常是2.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