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掉电维修

楼主(2014-11-09):
   早上接到一客户说电脑掉电,接到手原来是索尼还是触摸屏的,好言相劝客户留机维修,插上识别器开机跳过LOGO 就掉电 可是电流却停留在0.34左右。果断拆机,裸机测试居然不显示了电流跑到0.9就掉电到待机电流。拔掉内存电流在0.7左右。目测看是过来内存,这款机器是广达代工的DAOHK8,到论坛搜索只有图纸跟BIOS 没有找到类似的问题。 首先选择下个BIOS 刷下无果,打开图纸本想找显卡的电压,发现个问题触发电流一次比一次小了,由于图纸里面没有找到HWPG 能连续触发,先排除短路。最后触发电流保持在0.3左右的时候 ,这下好办了 量各个电感 只有 3 5V 跟1.5 1.0电压。CPU电感上面没有电压。正要对CPU电源芯片乱戳的时候发现新问题了。电流0000了。对着3 5V 电感量 3V 正常 5V 电感一边居然是11V 赶紧回到3V电感另一边量 居然只有1.2V  最后发现 3 5v电感 一边正常 另外一边集体出现问题。太坑爹了,由于能触发到0.9的想不到35V芯片的问题 。对着图纸看到待机芯片是TPS51427A,我直接选择换芯片 不考虑滤波 呵。这个芯片换了  3 -4个 还好有备货。换上去后 终于正常了。。上硬盘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收工。。。。。

希望大伙下次遇到过  可以做个参考。。中间倒腾的过程太久了,想不到这芯片TPS51427A 还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那楼主隔离点断开了吗   还有楼主芯片不可能连续坏这么多啊     楼主上图会更好

网友:
朱哥这芯片不经常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