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上有七彩虹N70GT 的板,帮看看

楼主(2014-11-09):
帮我看看内存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现在用RT9214,输出4.3V的内存供电~~拜托了

网友A:
有时候电压偏高是对的不用管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电压偏高是对的不用管他

未免也太高了吧,这个电压

网友B:
它原来的芯片呢,把上下管也一起换了看看

网友C:
你那个芯片是后上的吗原来芯片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电压偏高是对的不用管他

4.2V直接烧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原来的芯片呢,把上下管也一起换了看看

我接到板就是RT9214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芯片是后上的吗原来芯片没了?

不知道原来是不是RT9214 我接到的板就是RT9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