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修复联想Z465进水不通电的故障

楼主(2014-11-09):
机型:联想Z465
板号:LA-5753P
故障:进水,不通电

前言:接手后,速度拆机,细察主板进水处不多,清洗腐蚀,通电故障依旧。

检修:测量保隔电路有B+电压,但PQ301,PQ302两个P管的栅极都是19V,这是不对的,此栅极电压应是通过PR303和PR309两个电阻分压得来的,满足此条件的话,PQ310导通要接地.  但PQ310的栅极是PACIN通过PR313过来的,测量只有0.29V,没有+3.3V,这是不对的。见图:

追查PACIN的来源,见图:

这里的PACIN是通过LM393比较器生成而来,不过测量只有2.93V,一般都是+3.3V的,姑且认定2.93V正常,为什么经过PR313后,电压变成0.29V,难不成后级有短路,测量PQ310的栅级的对地阻值是512,貌似正常,相关的N沟道MOS管有三个PQ307,PQ310,PQ311,带板测量都正常,,不放心,一个个的换掉,依然低电压,保隔过不了,此处的维修耽误了很长时间,后怀疑板层有短路拉低了此电压,尝试着搭飞线,电压果然正常,见图:

分别连接PQ307 PQ310的G极及PQ311的D极,PACIN经过PR313后电压保证在+3.3V,PQ310的栅极电压+8.65V满足,保隔通过,B+电压正式生成,点火成功。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待机电压不能生成,除了使能信号不能满足外,其他条件满足,见图:

27脚EN2,是由MAINPW ON转换而来,只有0.59V,应该是+5V的,追查MAINPW ON的两个来源,
分别见图一二:

虽然PU202的各脚条件满足,保险起见更换后依然如此,目光转向后一个来源PU101B,这是一个比较器,要想MAINPW ON有电压,必须5脚电压大于6脚,但这里却是+0.15V,这是不可以的,相关的元件及电路分析后无法解决,这里走了点捷径,取掉分压电阻PR119,后电压为+5.5V,MAINPW ON电压+5V生成,至此待机电压出来了,触发上电能正常开关机,内屏不显,外接显示,吹显卡ATI 216-0774009内屏点亮,至此维修结束。

结语:此机维修一是怀疑板层短路拉低电压,搭飞线解决,二是,走了所谓那点捷径,才让此机修复。

NAWE5 LA5753P-R20-0518A.pdf

网友A:
补充一下:搭飞线时,要把通往三个MOS管的线路隔断再搭飞线,要不然电压还是会拉低的,,

其实店里每天都比较忙,好久没发贴了,发一个贴真的要花好些时间,在此感谢朋友们加分点赞的支持!!谢谢!!

网友B:
楼主没说ACON ACOFF BATT_OUT#呀?它们都影响PQ310的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说ACON ACOFF BATT_OUT#呀?它们都影响PQ310的导通。

你说的这几个条件,确实有影响,一方面对地阻值500多,无短路;另一方面相关三个MOS管,我都单独测量并一一取下排查过,所以为保证发贴思路的连续性我只拣相关修复重点的说了,相信朋友们在修复两个P管的栅极电压时会关注这些条件的,我就没有多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说ACON ACOFF BATT_OUT#呀?它们都影响PQ310的导通。

这几个信号工作应该是相连的,正常工作应该是BAOUT#为高电平状态导通PQ20,同时通过这个管子导通拉低ACOFF信号电压,即PQ311场管处于截止状态,ACON信号得到高电平状态3.3V电压导通PQ310,PR303和PR309电阻通过PQ310场馆导通接地形成分压状态得到8.65V电压,完成PQ301,PQ302两个P管的饱和导通过程状态,从而形成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搭飞线时,要把通往三个MOS管的线路隔断再搭飞线,要不然电压还是会拉低的,,

其实店里每天都比较 ...

你指的是切断三个MOS管G级相连的控制工作信号线路再搭飞线吗?

补充内容 (2014-11-14 19:25):
嗯,这里搭配飞线只要确保PQ307 PQ310 PQ311 MOS管本身短路击穿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信号工作应该是相连的,正常工作应该是BAOUT#为高电平状态导通PQ20,同时通过这个管子导通拉低ACOF ...

my灬路飞 朋友,可以参照neco所分析的,较为详细透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是切断三个MOS管G级相连的控制工作信号线路再搭飞线吗?

是的,因为这些线路是从板层里面走线的,要切断栅极的进线,保证搭飞线不受板层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my灬路飞 朋友,可以参照neco所分析的,较为详细透彻

那给我的回复加点分,完全属于个人理论知识积累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因为这些线路是从板层里面走线的,要切断栅极的进线,保证搭飞线不受板层的影响

搭飞线这里最好用热熔胶处理下,以防止导线移动影响机器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搭飞线这里最好用热熔胶处理下,以防止导线移动影响机器使用。

赞同观点,为了拍搭飞线的图就没打热熔胶了,装机一定要打热熔胶或用高温胶纸隔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赞同观点,为了拍搭飞线的图就没打热熔胶了,装机一定要打热熔胶或用高温胶纸隔开。

嗯,这是最佳的处理方法,其实这里去掉PR313电阻后搭配飞线也没有关系,这个电阻只是起到PACIN信号工作电压限流和压降保护作用,防止PACIN信号工作产生的大电流经过烧坏PQ310场管。

网友D:
很想加分的,可是已经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想加分的,可是已经用完了

评分,不会扣你分的,不用担心,有此心意,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这是最佳的处理方法,其实这里去掉PR313电阻后搭配飞线也没有关系,这个电阻只是起到PACIN信号工作电 ...

嗯,分析有道理,当时走捷径一方面是因为查不出来,一方面催着带走。
此机还有个地方也让我纠结了一下,待机芯片图纸是RT8206B,但板子上是TPS51427,有被动过的痕迹,后来坚持是TPS51427,两者应该可以代用。修复亮机后,没有代换RT8206B测试,机器已被客户取走了,有朋友修到此机时,可以代换试一下,

网友:
这种B+保护电路一般不怎么好修,哪个环节有问题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楼主分析得还蛮详细的

网友C:
取掉分压电阻PR119,后电压为+5.5V,MAINPW ON电压+5V生成待机电压产生,说明这个电阻本身阻值变大或开路影响了公共点过来的19V分压效果,楼主最后这里怎么更换这个电阻解决故障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取掉分压电阻PR119,后电压为+5.5V,MAINPW ON电压+5V生成待机电压产生,说明这个电阻本身阻值变大或开路影 ...

在板测此电阻的阻值正常,不放心,还特意换了个,依然没有正常电压,我的分析是,PACIN有+3.3V,可以让PQ105导通接地,而+5VALW未生成则PQ106截止,取掉PR119,把PR118当作分压电路接地的下端电阻,这样通过分压电路计算,有+5.5V,刚好给PU101B这个比较器的5脚提供大于6脚的电压,通过上拉VL电压,7脚电压顺利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分析有道理,当时走捷径一方面是因为查不出来,一方面催着带走。
此机还有个地方也让我纠结了一下, ...

这个没有关系的,只要两者引脚信号定义相近都可以代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板测此电阻的阻值正常,不放心,还特意换了个,依然没有正常电压,我的分析是,是PACIN导致PQ105接地, ...

维修思路还挺灵活的,你这样子操作要确保PQ105和PQ106分别处于截止和导通状态才行,+5VALW电压没有产生这里代换的待机芯片有故障也会造成,这里分压电阻PR118和PR119分压电阻阻值正常而PU101B正向输入端电压值偏低,此电压比较放大器本身内部短路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E: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昭阳c466m笔记本,上电0.7a不显示,拆机测量没有桥供电,观察北桥有修过的痕迹。于是换了一个北桥l960然后上电测量电压上电0.8a无变化测量内存供电1.8v,桥供电1.05v。cpu供电大约1v。。没思路了。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我是新手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昭阳c466m笔记本,上电0.7a不显示,拆机测量没有桥供电,观察北桥有修过的痕迹。于是换了 ...

没有桥供电应该要查下对应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

网友F: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
讲的很详细  刚学会保隔电路 正好能看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很丰富啊、

过奖了,修多了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桥供电应该要查下对应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

测量过是上家修的桥短路,我换了桥后电压就正常了。现在测量时钟正常。没有复位。不知道在哪侧问题出在哪

网友:
不知道复位在哪测 不知道阿迪线怎么测

网友G:
这种进水的要维修难度确实很大,我一般直接换板,太耗时间了,楼主真是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进水的要维修难度确实很大,我一般直接换板,太耗时间了,楼主真是有耐心~~~

几次都不想修了,虽然是进水的,想想是一修机,还是坚持修下去了,确实比较痛苦,怀疑这个那个的

网友H:
B+一般不出  后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B+一般不出  后继短路

不一定是后级短路,保护隔离P沟道MOS管没有饱和导通也会导致。

网友G:
一般都是控制公用电压的管子的控制极出现问题了,不好整,我都是直接短连,电池不能用就算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很丰富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控制公用电压的管子的控制极出现问题了,不好整,我都是直接短连,电池不能用就算了~~~

这种类型的故障,短连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控制公用电压的管子的控制极出现问题了,不好整,我都是直接短连,电池不能用就算了~~~

管子控制级出问题直接短接的话,容易引起烧本身或后级相连元器件,最好找到管子控制级工作信号来源解决故障。

网友(2015-03-25):
帖子思路清晰,有条理,走捷径维修,客户用了很长时间了吗

网友:
时序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楼主飞的是哪里的线。是那个p开头那个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