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B460不触发

楼主(2014-11-09):
接机时不触发 拆机 发现有水痕 清洗主板后短接主板上的开关插槽 直接上电 装机后仍然不触发 最后发现原来开关小板也被腐蚀了 清洗干净后发现开关与连接线不通  测3脚为3.3V 小飞条线 故障解决

网友:
送钱的机子啊,难得

网友A:
进水后问题没扩大楼主显得轻松些

网友:
看来进水时间不长

网友B:
进水的机子要格外仔细,要不然就容易绕弯路

网友C:
进水发现及时应该还好修

网友D:
维修进水的一定得仔细· 要不一个小问题错过·可以搞死人·

网友E:
B460有很多毛病的,你都处理了吗

网友:
好运气要一直下去

网友:
可惜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后问题没扩大楼主显得轻松些

是啊  主板上没事 万幸

网友:
主要是主板上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子要格外仔细,要不然就容易绕弯路

是啊 弄不好就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发现及时应该还好修

这个就看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进水的一定得仔细· 要不一个小问题错过·可以搞死人·

恩 进过水防不胜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B460有很多毛病的,你都处理了吗

暂时还没发现有其他问题

网友F:
我遇到一个进水的B460,,都快搞死了,还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一个进水的B460,,都快搞死了,还没好。。

那你运气没我好啊

网友:
送钱机子

网友G:
我这有台进水,。什么都搞完了都还没有好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有台进水,。什么都搞完了都还没有好哟

那你运气不好啊 不行换板吧

网友H:
楼主运气好,要都这么好修的机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运气好,要都这么好修的机器就好了

那是做梦呢  修机器总会有轻松的和难搞的

网友I:
看你的标题以为秒杀了什么问题呢
这个机器 不触发的通病更多的是待机或者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你的标题以为秒杀了什么问题呢
这个机器 不触发的通病更多的是待机或者BIOS

小白一个啊  刚接触电路没多久  能独立搞好已经很有成就感了

网友J:
尽水通电坏的机器一般很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尽水通电坏的机器一般很难修。

是秒是废看天命了

网友:
捡到了,运气真好

网友K:
B460一般 是 ECBIOS  有问题了

网友L:
楼主好心情啊,每个都作了回复

网友M:
送钱的机器,我这里就总没遇到这样的

网友N:
我还有个,进水三个多月了,修。。

网友:
你也多捡两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心情啊,每个都作了回复

修好机器心情当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送钱的机器,我这里就总没遇到这样的

那你运气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还有个,进水三个多月了,修。。

那都腐蚀的差不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B460一般 是 ECBIOS  有问题了

恩 不上电EC BIOS

网友:
捡钱的活啊

网友(2017-04-11):
维修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