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N480无法装Windows 7

楼主(2014-11-09):
今天接手了个联想N480,预装是Win8的,且开机没有问题,由于部分软件不兼容,用户需要装Win7,故来到我店,首先开机看了一眼进WIN8系统没有问题,关机,按Fn+F2进入了BIOS,之前做过几百台WIN8改WIN7的机器了,不存在技术原因。

将Exit目录下的Win8 X64bit改成Other OS  表示不使用WIN8

将Boot目录下的UEFI全改成了Legacy模式,因为这样可以完美运行MBR分区表格式的系统。 OK关机

按F12进入U盘 WIN8PE,用Diskgen把它分了一下区,然后重建下MBR,打开GHOST将WIN7 64系统给他G进去,提示完成按Reset重启,重启之后发现画面始终停留在“正在启动Windows”画面上,仔细观察Windows图标也一闪一闪的也动,但是过了半小时还是在这个页面,也试过改过硬盘模式ACHI,都没用。  做了好几遍Win7都这样,没办法,做Win8吧,居然做Win8也一样停留在那几个小球来回转圈的画面上..............很是无语啊。

怀疑是bios的问题,因为之前也遇到过,但是用户拒绝拆机,没办法   现在人家要求弄回能开机的模样去,怎么办啊?

补充内容 (2014-11-10 11:40):
至此,该机器已经维修完毕,谢谢广大维友的支持和帮助!下面我把维修心得分享给大家:使用DiskGen的“清除扇区数据”再分区做系统就没事了。 故障分析:虽然已经转成MBR全格但是硬盘有残留的GUID数据

补充内容 (2014-11-10 11:44):
联想的这款机器确实有这种BUG,这和硬盘有一定关系

网友A:
有没有用安装版的试一下,所有的分区都格完了?bios还原了还是装不了8?我就上次遇到个东芝的,进PE把盘重分后,正要装,键盘没反应了,最后去换机器去了

网友B:
楼主遇到这事也倒霉。。。BIOS设置也还原给他装回WIN8吧不过那个正版系统就是你的问题了=。=爱莫能助。。

网友C:
如果还没过保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给联想售后电话,就说你电脑进不了系统,要求上门检查,看售后给你处理好,省心省力,就说你电脑上有资料不能让他们把电脑带走。。。。。后面你就知道了

网友D:
换一个版本的WIN7

网友E:
硬盘模式?
GPT or MBR

网友F:
这机器这么新应该还在保内,售后吧,弄系统不要钱地

网友G:
测试下硬盘 先保证硬盘没问题

网友H:
问题出在硬盘分区,引导上,想办法吧

网友:
格式,分区,引导,安装版

网友I:
要把GPT分区便转MBR要不你安装你不上的!

网友:
这个机器 是不是带固态硬盘的啊? 说不定WIN8还在固态硬盘里

网友:
机器麻烦+顾客麻烦

网友:
LZ有点倒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用安装版的试一下,所有的分区都格完了?bios还原了还是装不了8?我就上次遇到个东芝的,进PE把盘重 ...

至此,该机器已经维修完毕,谢谢广大维友的支持和帮助!下面我把维修心得分享给大家:使用DiskGen的“清除扇区数据”再分区做系统就没事了。 故障分析:虽然已经转成MBR全格但是硬盘有残留的GUID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遇到这事也倒霉。。。BIOS设置也还原给他装回WIN8吧不过那个正版系统就是你的问题了=。=爱莫能助。。

至此,该机器已经维修完毕,谢谢广大维友的支持和帮助!下面我把维修心得分享给大家:使用DiskGen的“清除扇区数据”再分区做系统就没事了。 故障分析:虽然已经转成MBR全格但是硬盘有残留的GUID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没过保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给联想售后电话,就说你电脑进不了系统,要求上门检查,看售后给你处理 ...

至此,该机器已经维修完毕,谢谢广大维友的支持和帮助!下面我把维修心得分享给大家:使用DiskGen的“清除扇区数据”再分区做系统就没事了。 故障分析:虽然已经转成MBR全格但是硬盘有残留的GUID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刷 BIOS          ,,,,,,,

至此,该机器已经维修完毕,谢谢广大维友的支持和帮助!下面我把维修心得分享给大家:使用DiskGen的“清除扇区数据”再分区做系统就没事了。 故障分析:虽然已经转成MBR全格但是硬盘有残留的GUID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版本的WIN7

至此,该机器已经维修完毕,谢谢广大维友的支持和帮助!下面我把维修心得分享给大家:使用DiskGen的“清除扇区数据”再分区做系统就没事了。 故障分析:虽然已经转成MBR全格但是硬盘有残留的GUID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模式?
GPT or MBR

至此,该机器已经维修完毕,谢谢广大维友的支持和帮助!下面我把维修心得分享给大家:使用DiskGen的“清除扇区数据”再分区做系统就没事了。 故障分析:虽然已经转成MBR全格但是硬盘有残留的GUID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这么新应该还在保内,售后吧,弄系统不要钱地

至此,该机器已经维修完毕,谢谢广大维友的支持和帮助!下面我把维修心得分享给大家:使用DiskGen的“清除扇区数据”再分区做系统就没事了。 故障分析:虽然已经转成MBR全格但是硬盘有残留的GUID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试下硬盘 先保证硬盘没问题

至此,该机器已经维修完毕,谢谢广大维友的支持和帮助!下面我把维修心得分享给大家:使用DiskGen的“清除扇区数据”再分区做系统就没事了。 故障分析:虽然已经转成MBR全格但是硬盘有残留的GUID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题出在硬盘分区,引导上,想办法吧

至此,该机器已经维修完毕,谢谢广大维友的支持和帮助!下面我把维修心得分享给大家:使用DiskGen的“清除扇区数据”再分区做系统就没事了。 故障分析:虽然已经转成MBR全格但是硬盘有残留的GUID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把GPT分区便转MBR要不你安装你不上的!

至此,该机器已经维修完毕,谢谢广大维友的支持和帮助!下面我把维修心得分享给大家:使用DiskGen的“清除扇区数据”再分区做系统就没事了。 故障分析:虽然已经转成MBR全格但是硬盘有残留的GUID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