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重启死机黑屏的B460维修,非通病

楼主(2014-11-09):
机子是不定时会重启 死机 ,或者直接黑屏,但是大小写能反应,过一会就彻底死掉,大小写常亮。

初始判断显卡问题,直接买了3个全新的,干上去都是屏幕内接显示logo为2分屏,而且是不规则的,怀疑是打磨的,弄了个拆机放上去能正常显示,故障依旧,看来错怪卖家了。
裸板在bios也一样
更换内存cpu也一样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机子又好了,以为好了,给客户拿回去用了2个月这样,返修了。
拆机,焊PCH,一样故障。
无意中看到PCH背面靠近散热器位置,+5VALW_PCH_VCC5REFSUS的二极管D17一个角脱焊了,难道是这里引起?换一个,没情况

重新回到黑屏以后按大小写有反应这个故障点来找。
既然能有反应,就表示CPU内存等还没有停止工作。那就是显卡的工作条件有改变,且不影响到CPU PCH等的地方。那就是DIS的电路了。
测了个便,各个点的输出电压都正常,不急,有可能是控制不正常也会。 测试U20的G级果然只有6.8V,按照电路图来算,应该是9V才对的(公共点经过10K电阻通过Q56导通D25稳压来的),实际测试U63的G级也是为9V。那就是只能是RUN_POWER_ON到Q13之间的电路引起了。
结果只是R643电阻变质引起,具体变了多大没去测量,直接一坨锡过去了。
第三张图是故障没有排除前用示波器测试Q13的S级电压上升过程,很明显的看到带载能力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