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00 不开机 求大神看看这个图

楼主(2014-11-09):
东芝L500   不开机  待机电压都正常  待机电流0.008 就是不开机       开关上有电    想问一下开机需要查的几个信号 !!

网友:
供电 复位 时钟 检测信号好 片选 休眠,都要满足。当然南桥也要满足才能开机。

网友:
用示波器查信号吧,上面说的信号

网友:
EC的条件: 待机供电,程序,休眠,程序,南桥的待机信号。

网友:
太笼统了,就待机都有好些信号,只能一步步去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