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的VCORE上管G极短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09):
触发电流0.4A后掉电。  发现VCORE的2组上管的G极与S极均短路 , 拆掉管后仍短路(管量着未坏,但仍换过了) , 换ISL6262ACRZ, 不短路了, 通电上1A后掉电, 以后再触发 ,又是上到0.4A掉电。 发现VCORE的上管G极与S极又是短路了 ,不知什么原因?  下管未发现问题。

网友:
就几个小时,帖子就不知沉到哪去了 。 请大家发表一点意见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损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A:
上点图吧 有图比较好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点图吧 有图比较好说话

他这个问题 与没有图都差不多

建议楼主 把上下管一起换了 查下 芯片周围及基本条件后再上电

网友:
又是芯片短路了!除了质量外,再就是BOOT脚阻容件换新,上、下管换新。

网友:
会不会是G极与芯片之间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