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暗屏

楼主(2014-11-09):
本人小小拍,今天修DELL N5010暗屏,换屏,屏线后排除是主板问题,主板图纸是DELL_N5010_Berry_INTEL_Discrete_UMA(09909-1_4HH01).tzsc,拆除Q5402后正常,
想请教下高手,q5402起什么作用

网友:
那是屏的供电转换MOS管

网友A:
图纸如下
想问下这个屏供电MOS管拆掉不搭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如下
想问下这个屏供电MOS管拆掉不搭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重点查5403 r5415 5401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如下
想问下这个屏供电MOS管拆掉不搭会有什么影响????

能不少件最好  我看着像待机或者切屏的  个人观点高手勿喷

网友:
拆掉这个管子屏供电就不受控了,不补上邪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就是控制屏供电的开关呗,拆掉也没事,只要你一开机这电压就会提前出来而已!!!

网友:
感谢各位,经过 测试拆折掉那个管子,好像待机暗屏唤不醒,其它一切正常!!!

网友:
我上次不小心办一个n5110能暗屏了,飞线搞好的,是盲修得,

网友:
插上休眠开关👌,不👌你找我。

网友:
控制开启背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