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帮我看看

楼主(2014-11-09):
我这有一台长城M95显示器,ON/OFF瞬间有5V,灯管亮一下,然后就变0V了,经测试不是电源板的问题,是驱动板的事,我想请教哪位师父,ON/OFF电压变低和程序有关吗,谁有没有这个驱动板的
,谢谢
显示器

网友:
驱动板的图纸好像基本都没有吧 刷个程序 改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跟程序也有关系的,你可以检测一下驱动板ON/OFF 电路的元件。

网友:
看看可以改板不,,

网友:
驱动板的12v。5v电路该不会是短路了吧?自保了吧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重点查MCU的程序

网友:
感觉应该是高压板的事啊换一个试试

网友:
程序刷错了

网友:
我好多台都这样

网友:
当然与程序有关了,显示器没有信号时就是这样的。电源指示灯亮吗?

网友:
先测试一下灯管,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把高压板断开试一下

网友:
。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换个万能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ON/OFF没问题的 是高压这边保护啦 所以你量电压才会一下就没有啦 你可以断开高压供电 再测ON/OFF电压 就可排除问题啦

网友:
驱动板的主芯片是啥型号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