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助中------无35V电压

楼主(2014-11-09):
芯片是51125的 却en1和EN2的电压
51125的条件基本满足,缺EN1,EN2无电压,PQ305的2和5脚有5V电压使PQ305导通接地拉低EN1EN2
。要使PQ305不导通,那PQ307要导通,PQ307的G基现在是低电平。我就看不明白了,
PQ307的G基一个是通到KBC_PWR_ON 这个在EC那  EC的VCC2的基本条件就是3V5V要有。。。。那怎么查啊,求指点

现在PU158B的5脚0V,6脚2V供电有。
我去掉PQ305后51125芯片的EN1EN2有1.2v电压

网友:
高手都没法?就直接换整体秒杀省时又省力.

网友:
确定EN脚是后极条件没有满足到至拉底了还是芯片本身不良造成不出EN电压

网友A:
EN都是高电平,一点多V芯片输出驱动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N都是高电平,一点多V芯片输出驱动波

去掉PQ305后51125芯片的EN1EN2有1.2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PQ305后51125芯片的EN1EN2有1.2v电压

换过PQ305测试了吗?换了还是一样的话,故障应该出在EC芯片那边,可以查下本身工作条件。

网友:
EC 没发出 KBC_PWR_ON  ,可能BIOS的问题,首先刷个EC_BIOS 试试,然后再坚持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应该好办啊!

网友:
测量PR317的1端有没有电压,没有则查EC工作条件,若有那查找绿框内三条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PQ305后51125芯片的EN1EN2有1.2v电压

说明开启没问题啊

网友:
仁宝的板,测EC的工作条件,AVCC,ECRST,32.768,AC_IN,LID-SW.
ON/OFFBTN#,PWRBTN_OUT#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测ECBIOS,1,2,5,6有无波形,你的板应该是ECBIOS坏了。

网友:
各项条件就满足不工作说明芯片坏了

网友:
51125你换了吗?好多都是芯片的问题把EN脚给拉低了;换个芯片应该ok 了

网友:
我是看到无“”三十五V“”才进来的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  ,不要去纠结KBC_PWR_ON了 ,EC是用待机PWM 3V供电的,  你还是去查跟PQ307 G级相连的那几个信号应该是它们没产生或者拉低的,这个有图纸应该比较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