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耦合器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4-11-09):
维修电源经常遇到需要检测光耦,初学者往往无从下手。这里向新手介绍一种经实验确实可行的简单判断方法,老手勿喷。以常用的PC817为例,其他型号自己参考原理也不难判断。第一种是使用一块万用表,用指针万用表的R100挡对其进行大致测试。正常情况下 ,正向测量1—2脚 ,  电阻约在1.1kΩ ,反向为无穷大;3—4 脚正反向均为无穷大。若测得1—2脚和 3—4 脚有短路, 表明已坏。 第二种使用2块万用表:用指针万用表的R ×1挡,黑表笔接第 1脚,红表笔接第 2脚(实际是为内部二极 管加上正向电流),用另一块万用表选择 R ×100挡测量3—4脚电阻(黑表笔接第 3 脚,红表笔接第 4脚)。正常情况下,3—4脚电阻是受1—2脚上的电压控制的,即 1—2脚不接万用表,3—4脚电阻为 无穷大;1—2脚接上R ×1挡,3—4脚电阻降为很低值。如果不符合此规律,说明光电耦合器已损坏。 以上方法摘录于开关电源维修教材。希望有高手介绍更简单使用的方法共享。以上测试,不同的万用表阻值会不同,但大体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A:
如果光耦性能下降怎么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光耦性能下降怎么检测?

这个怕主要还是在线测试啦,替换法我认为是最好的检测方式。

网友B:
不错的经验,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想知道答案,谢谢你的 解答

网友:
不错的办法。一般测好坏这种方法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经验,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想知道答案,谢谢你的 解答

也可以通过给光电耦合器的1、2脚加电压,用万用表测光电耦合器3、4脚的导通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通过给光电耦合器的1、2脚加电压,用万用表测光电耦合器3、4脚的导通阻值。

呵呵万用表测1和2等同于给他加电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万用表测1和2等同于给他加电压啊。

那你怎么测量4、3脚有无导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怎么测量4、3脚有无导通

没看我的贴子吧?我介绍的还不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我的贴子吧?我介绍的还不详细?

我个人认为测量阻值的也不一定准确的,性能不良的话  确实不好判断。

网友E:
一块万用表就可以测,数字表用二极管档,指针表一般是1K档,把万用表的负极(数字的黑,指针的红)同时接光耦的2、3两脚,然后正极(数字的红,指针的黑)先接在4脚上,此时表有一读数,然后4脚的表笔往前接触到1脚(2、3脚和4脚的表笔都不脱开保持接触),此时表的读数会变化,一般来说变化越大越好,自己可以多测几个好的记得大概的数值范围,好坏一测便知道了

网友:
还可以这样测啊,长知识

网友:
不错,这样也可以的

网友(2015-01-23):
引用 网友E:
一块万用表就可以测,数字表用二极管档,指针表一般是1K档,把万用表的负极(数字的黑,指针的红)同时接光 ...

这样也行啊,真是不错的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
11楼的经验不错,方便快速,以前我只用 第二种方法,使用2块万用表。

网友:
以前资源贫乏的时候这个方法靠谱,现在就用给手机电池代替指针表触发用万用表看光耦能不能导通就好了。

网友:
本人遇到这种东西如果怀疑是坏的就直接换了,不值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