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求教高手hkc液晶显示器颜色错误问题

楼主(2014-11-09):
颜色红色是蓝色绿色是红色蓝色是黄色,驱动板换过证明是屏问题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解码芯片吧

网友:
更换驱动板也是这样颜色对不对

网友A:
图像模糊吗?感觉是屏线问题。

网友B:
这是屏的问题,,,屏上的电压有问题

网友:
我也想学,教教我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屏的问题,,,屏上的电压有问题

请教是哪组电压有问题

网友:
有显示,不可能解码坏了!检查VGA输入插口处和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个主芯片试试。

网友:
谁能说说哪个是解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是哪组电压有问题

你在逻辑板上测量一下上面的测点,顺便做下记录,把记录发出来,大家看看怎么去帮你。

网友:
各组电压都没有标明测得电压分别是19.66,  10.86, -8.25, 4.67, 3.2, 4.8.

网友:
换个VGA接口看看

网友:
先确认电脑信号输出又没问题,如过没问题 再看一下显示器的信号输入是不有短路。一般是三基色其中一组短路造成的

网友:
如果修好告诉我一下,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以证明是屏有问题

网友:
换条VGA线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输入接口的问题..视频传输的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代换解码板还是老样子

网友:
明显是屏   某个电压异常引起的

网友:
已修好确实是屏电压有问题,拆掉t11,直连一颗5v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像模糊吗?感觉是屏线问题。
图像模糊是高压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