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IBM待机触发掉电

楼主(2014-11-09):
昨天晚上接到一台T60,说是不开机,谈后拆开,到迅维网上找其解决办法,换掉M3,M5的两个滤波电容就可以了,发现M5连接的一个二极管已经腐蚀快掉了,请问,这个D32能用哪一种二极管代换,还有那两个电容可以用330的代换不,急求

网友:
如果你不知道是上面管子,你找料板附近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不接也可以啊,

网友:
基本都能换

网友:
不接待机偏高,M5巨烫

网友:
一般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D32是SS400吗?应是快恢复二极管,是升压整流二极管,必须是高速高压二极管。

网友A:
二极管不知道  电容可以替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不知道  电容可以替换

换好了,结果悲剧了,报180客户不修了

网友C:
就是普通的二极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普通的二极管啊

修好了,客户不修了

网友D:
180.都不修。事先没报价呀。上哪都不止这个价呀。不过现有市场上有几十块都修的。严重鄙视

网友:
修笔记本我一般都是先报价,然后才拆机,不然浪费精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好了,结果悲剧了,报180客户不修了

不修就摘件啊,还原故障,再给他做俩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0.都不修。事先没报价呀。上哪都不止这个价呀。不过现有市场上有几十块都修的。严重鄙视

我们这里是先检测好故障在报价的,不然不好报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修就摘件啊,还原故障,再给他做俩故障

还原就算了,还给他两故障,没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原就算了,还给他两故障,没必要吧

我就是说说...

网友:
用一般的二极管代换就行了

网友G:
直接用19V在上面戳,下次要修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19V在上面戳,下次要修直接换板

已经修好了

网友:
把3.3和5v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