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21R不充电

楼主(2014-11-09):
板子故障是不充电,可以放电。找一个新电池有电的 电池可以开机,电池电量用完毕,就是不充电
版号DAOROAMB6D0 REV : D
充电芯片BQ24707ARGRR 充电芯片更换过 EC换过 BIOS 刷过 充电的上下MOS管也换过
测电感PL4,插电池,在插电源的瞬间没有波形
20脚 18.44V
6脚 2.59v
9 脚都是3.3V
5脚没有电压
10脚 0.80V
16脚 5.98v
3,4脚也没有电压

可以放电不充电,谁遇见这个问题修好过,请分享一些经验!!!

网友A:
看看电源头保险到EC三级管的线路,因为EC要检测到电源有没有插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头保险到EC三级管的线路,因为EC要检测到电源有没有插入。

PS_ID 有3.3 V

网友B:
电池好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好的嘛。。。

电池 换过了!!!

TTJ

网友:
多换块试试

网友:
应该是ec到充电芯片的检测电路由问题了  你重点看看电阻

网友:
电池换3块了!!!

网友:
应该是电阻开路了

网友:
没有电阻呀!!中间都   你打开图纸看看 你都怀疑那!!我都测量一下 给你报告你下

网友:
EC没有检测到电压吧!屏幕右下角有电池的图标吗?

网友:
用的原装适配器吗

网友:
查充电的条件 主要是EC

网友:
你换个原装的电源适配器试下先。

网友:
我没有图纸,原理是这样 ,首先EC要先检测到电池,然后才会发出信号开启mos管给电池充电,你插上电池 看看mos管的G级有开启电压没有 ,然后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网友:
EC 检测电路有问题吧 还有充电芯片

网友:
学习中!!!!!!!!!!!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进系统有没有认到电池。

网友C:
戴尔是需要原装适配器才可以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尔是需要原装适配器才可以充电的。。。。。。。

用 原装戴尔适配器加上原装有电的电池,在系统 显示这个。

用 原装戴尔适配器加上没有电的电池,在系统 显示这个。

网友D:
芯片换了多少个了?
用户已删除2
芯片换过2 3个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换了多少个了?
芯片换过2 3个

网友:
检测适配器中间针线路

网友:
到电池的总线有波没或者有断线

网友:
把运算放大器换了

网友:
是不是有的电池上要刷程序的

网友:
有些电压测到,也要跑跑是不是从正确线路上过来的

网友:
把电池检测线路上的电阻都取下来测量一下,确认都正常吧!就是检测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