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322能用ISL6323代换吗?

楼主(2014-11-09):
找不到PDF图纸

网友A:
好像不行吧,查图纸对看看,pdf百度应该能找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B吧。。。。。

别TB了,我是怕了!上次换过几个芯片故障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吧,查图纸对看看,pdf百度应该能找到吧

你有吗,分享一下

网友C:
不能代换 脚位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代换 脚位完全不一样的

谢谢,找到资料了

网友:
两者不能代换的。

网友:
上次找换过,不行,不过楼主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不行  2个芯片完全不同啊。。。找原型号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