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Y570,求思路

楼主(2014-11-09):
y570(la-6882p板号) :开机无显, 风扇不转,电源指示灯亮,20-40秒左右断电,这时按开关键不起作用了。
拔掉适配,再插上,又可以通电, 还是开机 无显 ,一会掉电!!!求高手给维修思路啊!!!
掉电

网友:
首先检查个供电有无短路,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是主板保护了。

网友:
电流多少啊 主板问题 拆机测电压 掉电后不能开机是不是短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如何测短路,说得简单点

网友:
测试下电压了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
明显是板子保护性关机了。

网友:
从什么地方开始检查,或者哪几个关键的检查点,给个提示

网友:
给你思路
简单直接
找人送修你吧
因为你不会量短路
别修了,撒手吧
放这个板一条生路去,
别把玩着整死了

网友:
散热问题吗。。

网友:
换板,直接秒杀

网友:
自己的板, 最近钱有点紧, 所以想自己学着修好, 大家谅解下

网友:
查电压到哪里掉电,主板供电不正常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