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80 认不到独立显卡

楼主(2014-11-09):
        今天 店里来了一台机开机10分钟左右掉电重启。再次开机还是一样。换了所有外设。还是一样。设备管理器里没认到独立显卡。下了个鲁大师驱动了下发现独立显卡没驱动,于是把驱动装上,不掉电了,认到了独立显卡。但是近系统10分钟左右,故障变成蓝屏重启了。用新硬盘再次装了个win732位的系统还是只认到集显。用驱动精灵,驱动了下,但是显示所有驱动正常。用了一会,有掉电重启了。唉。。。。,真不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那不还是显卡的问题吗 焊一下不行换个试试

网友:
你进bios关掉独显试试

网友:
加焊了显卡禁用了独显还是一样。放电影cpu温度上升很快,还是掉电重启啊。

网友:
你要做保险点的话  就重植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