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500

楼主(2014-11-09):
今天接了一台 ibm  t500 的机器       卡在lenovo 那个画面 哪里就不动了
    求助 大神

网友:
测各USB接口,拆外设,串口,网卡,声卡等试。

网友:
硬盘坏也会卡LOGO

网友:
先排除所有外设!
建议以后发帖把你处理过什么也说下 哦i

网友:
排除外设,不行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