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 -4671P不开机

楼主(2014-11-09):
机器是DELL V1720的加电无显,换了南桥,压过显卡,压过北桥,刷过BIOS,还是不亮,内存是好的,外接也不显示,电流0.69到1。0之间9灯狂闪,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不开机
显卡

网友:
你修的太盲目了,要一步一步分析。测一下LPC总线波形。内存SMBUS波形。

网友:
各供电,时钟都查了吗?

网友:
要么就是没跑码 要么就是跑码不过 内存 但是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没法给你太多帮助